软件
OMRON 程序居然一个输入 输出点都没用上。整套程序居然一个都没

楼主(2019-05-09):
OMRON 程序居然一个输入 输出点都没用上。整套程序居然一个都没 请问是怎么把IO转换的
比如 输入点 I0,0 和输出点100.00 是在哪里
怪

网友A:
有傳送指令0-w0. W20-100

网友B:
建议多点学习欧姆龙PLC基础知识

网友C:
这个我也干过这种事情:程序访问的全部是中间变量W区,触摸屏把W区跟IO映射
的确你看不到一个IO

网友D:
就算做个映射,程序里不是应该最少出现一次吧。

网友E:
这种映射只是在输入输出点坏了的情况下,可以快速更换好的点位,特别是set,reset指令很多的时候,改的位置很多
除此之外,没什么实际作用,花里胡哨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这个东西很少用到的。

网友G:
就像1楼说的那样,当做数据传送了,所以看不到单点。我是习惯了输出中转,输入到是直接用。

网友H:
这么大惊小怪,说明还要努力学习

网友I:
应该是直接传送转换成辅助点了

网友J(2020-02-25):
流水线多的是这样的编程,xfrb赋值,大型设备,写IO布线错了玩死人哦,先写程序时肯定不写IO,只要按着顺序远程接线盒随便怎么搞,修改起来也就1-2个字符修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