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论坛大神多,请教点问题
先说说我对伺服定位的理解(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现在普遍使用的PLC控制伺服,都是PLC通过内部或定位模块的脉冲口把脉冲数发给伺服放大器,实际上也不知道伺服放大器到底收到了多少脉冲,属于开环控制。
PLC监控的当前位置,是记录脉冲口发出去的脉冲数。伺服放大器上有专门记录当前脉冲的地址,用特定的软件或者放大器LED那边可以读到。

那么问题来了:
1、除了干扰,还有什么因素会造成丢脉冲?
2、通过走总线(或其他通讯方式)控制,能不能在PLC和伺服放大器之间,形成闭环控制?有没有人尝试过?
3、现行的开环控制下,有种说法是绝对定位指令(DDRVA)会比相对定位指令(DDRVI)走的更精确?是这样吗?

网友A:
1、除了干扰,还有什么因素会造成丢脉冲?
                  基本都是干扰。干扰有很多种。

2、通过走总线(或其他通讯方式)控制,能不能在PLC和伺服放大器之间,形成闭环控制?有没有人尝试过?
                  可以闭环的,有这种型号的产品的。
                  但总线一般比较准确 ,要求不高就不用闭环了

3、现行的开环控制下,有种说法是绝对定位指令(DDRVA)会比相对定位指令(DDRVI)走的更精确?是这样吗?
                  相比PLC和伺服来说,其实是一样精确的。
                   但在工艺上,有些人计算位置不准确,这时用DDRVA会更方便些。

  • 下载积分:+3(wangdai527) 真诚感谢!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1丢脉冲的话基本是干扰,因为PLC就是一个单片机,单片机是不会发错脉冲的,而伺服也不会少执行的,唯一的就只有PLC到伺服中间的线路。
    2 在PLC和伺服之间形成闭环,那也是半闭环,因为伺服马达在执行之后,伺服在刚性比较弱的时候,虽然伺服是执行了那么多脉冲,而工件的摩擦力会给伺服一个反扭矩,这就导致马达实际上不是100%的执行了脉冲,而伺服驱动器里面也有这一项参数,也就是伺服误差率,在这个误差率之内,伺服都不会报警。要想真正的形成闭环,是工件直接反馈给PLC,而不是伺服。
    3 两种指令只是用的地方不一样,不存在那个精确那个不精确,都一样精确,只是一个有位置记录,一个没位置记录。
  • 下载积分:+3(wangdai52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