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求教

楼主(2019-05-09):
步进电机及驱动器是不是分差动输入和集电极输入,
比如我现在有qd75p就要选择去买集电极输入的步进驱动器和电机,
而qd75d对应的是差动输入的驱动器和电机,是不是这么回事?求大神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对,一般都这样用

网友B:
差分输出的只是不用外加电源,集电极输出的要外加电源。反正我是用过QD75D4直接来驱动集电极的步进。

网友C:
步进电机及驱动器不分差动输入和集电极输入,一般是脉冲+方向和正反向脉冲方式,通过拨码开关切换。因此QD75P或QP75D都可以用,接线不同而已。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