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加总线模块加FX3U-1PG

楼主(2019-05-09):
如题,谁能指点一下,或者有样例最好,谢谢了。不知道哪位大神有

网友A:
你去看看5U的硬件手册,看看3PG的能不能挂在5U的上面用。

楼主:
确定能挂

网友B:
哈哈,看资料没办法,没试过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做了一台码垛就是这个

网友D:
要加FX5-CNV-BUS才能挂FX3U-1PG。

网友E:
5楼正解
最好用FX5-1PG简单点

网友F:
要加FX5-CNV-BUS才能挂FX3U-1PG,用过了

网友G:
请问楼主 项目进行的怎么样啦,刚好最近也有项目要用到,还请楼主多多指点啊!我在手册上面有看到楼主所说相关的信息。

网友H:
挂是能挂,也可以用TO FROM
注意CNV-BUS也算一个模块,算站号的时候别搞错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I(2019-08-26):
我也准备试一下

网友J:
既然使用了FX5U的PLC了,为什么不用FX5-16ET/E脉冲扩展模块了,使用这个脉冲模块编程非常方便,这个模块的IO命名跟普通的IO扩展模块一样,脉冲定位指令跟主体PLC编程方式一样,直接使用IO口就行了,1PG使用起来太麻烦了。具体使用方法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K:
FX5-16ET/E脉冲扩展模块,这个便宜一点,一个模块可以带两轴,一个模块1600左右,比1PG性价比高。

网友L:
11楼正解

网友M(2021-05-04):
11楼,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