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各位朋友遇到一个问题,软件中没有此型号。
V2中只有
N1PS-74K
V3中只有
N1PS-74

并没有N1PS-74R 型号,哪位有N1PS-74R的导入文件,辛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feiying023于2019-05-10 02:16发表的 富士N1PS-74R PLC 使用问题 :
各位朋友遇到一个问题,软件中没有此型号。
V2中只有
N1PS-74K
V3中只有
N1PS-74

74R和74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74R带有USB下载功能.

Good Luck~

楼主:
为何从plc上载时报错?使用 D300显示不是此软件编译的工程,使用 V2.3.70软件报错如图所示,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从plc上载时报错?使用 D300显示不是此软件编译的工程,使用 V2.3.70软件报错如图所示,请大师指点。

你可以考虑使用Standard Loader  V3的版本。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