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公司配了一台T570电脑,监控works2卡死了,在线写入程序要等1分钟才写进去。下面是配置,是什么问题啊,对电脑也不太懂,6500块钱。能不花钱改善一下。

网友A:
跟电脑配置有半毛钱关系啊,比这差的配置照样能用。
你看看接口是不是松动,下载线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B:
监控works2卡死 一是根本就连接不上PLC时点监控就是这个样,二是通讯时好时坏不稳或者本身通讯速率非常慢,,比如通过以太网口用无线信号连接的,而无线刚好不稳定;又比如是通过CCLINK方式监控,而cclink本事一般默认是125K

网友C:
这电脑配置够用啊!别的问题。

网友D:
系统win7稳定一点

网友E:
很正常的
線上更新本來就很慢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是不是最近新买的电脑?如果是的话,新笔记本一般都有预装软件,其中应该有个McAfee的杀毒软件,试试卸载了。
去年在老东家的两台新笔记本,也遇到过用GX works2卡顿的问题,后面我拿到笔记本时,出于强迫症,把用不上的软件卸载。
当时就只卸了这个McAfee,然后GX works2就流程使用了。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这个配置博途都可以跑了

网友H:
连接FX1N,2N速度本来就很慢,???

网友I:
三菱的软件就是垃圾,别不服。用基恩士嗷嗷的跑,就三菱,改个程序5秒,下载进去5分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