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QD77MS与MR-J4-60B配线问题

楼主(2019-05-10):
QD77MS与MR-J4-60B是否可以就用SSCNETⅢ线缆连接,QD77MS的外部输入输出端口都不配线,硬上下限位和原点能不能直接通过CPU的外部输入信号来实现,手册上我看硬限位是有这种方式,没找到原点是否有这种方式,请教各位大神这个能不能实现,有实例就最好了

网友A:
请看J4伺服手册!
伺服驱动器手册没找到这方面配线的具体说明

网友B:
可以通过QX40,QX42接线,再对应QD77MS的缓存
谢谢,我就是想这种方式,因为改造项目客户QD77MS的插头没买,以前也没试过不确定能不能做,麻烦对应的QD77MS的缓存地址告诉一下

网友C:
用缓冲存储器地址啊

网友D:
缓存地址去看QD77MS手册啊 去版主那里下载就有

网友E:
我一直用的都是外部模式,主要是可以省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