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欧姆龙PLC控制8轴方案,帮忙推荐个!

楼主(2019-05-10):
不想用两个CP1H做PC-LINK通讯,数据传输太麻烦了。而且其中四个伺服位置有冲突的地方,需要计算相对位置,10个通讯通道根本不够用。
求帮助!!

楼主:
CJ1W配CJ1W-NC模块应该怎么选CPU型号??
还有CJ1W-NC模块能不能跟CP1H-X40搭配??

网友A:
都这份上了还用啥Cp,直接上CJ系列的,主机带2轴,再配一个NC413和一个NC213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NX1P +汇川ect总线
8轴 性价比最高

网友C:
二楼的方案比较靠谱

网友D:
CJ2M+CP1W-EXT01(CJ单元适配器)+CJ1W-NC482配备EtherCAT总线伺服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