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9-05-10):
大家好!请问一下,有5个FX5U的PLC通信,是用SLMP好?还是用Socket好?迷茫中!最好有案例学习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A:
如果不复杂的话,用简易CPU通讯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582.html

网友B:
简易通讯就行,如果不行,可以用SMLP直接写入对方软元件,或缓存寄存器,并且还有通讯协议工具,设置好的报文,相比socket强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我问了三菱的技术人员,说是PLC之间通信,只能用socket,还望有经验的同行指点一下。

网友C(2019-07-09):
楼主FX5U 以太网通信研究得怎样,能交流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复杂的话,用简易CPU通讯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1582.html
这个办法最好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网友F:
省成本用CPU通讯,要不用Q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