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100-120个输入
5个伺服
1个步进
36个电磁阀
选哪种PLC好点?
永Q系列好贵,F5U要挂好多模块,怎么搭配比较合理?

网友A:
1个5U+2个1PG+3个FX5-C32EX/DS(输入),这样应该是最划算的三菱,长度没有一米也右900MM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5U+2个1PG+3个FX5-C32EX/DS(输入),这样应该是最划算的三菱,长度没有一米也右900MM

2个PG换成个FX5-16ET/ES-H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B:
L系列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系列可以考虑一下

没用过,价格怎么样?

网友C:
FX5UC体积很小

网友D:
输入:100-120,不确定你有没有把轴的输入输出算进去,如果算进去了,你就需要准备128个输入点。
输出:本体4轴,输出一般是16(没刹车的话),另外2轴的输入输出接在FX5-16ET/ES-H上。电磁阀36,全部用单头,也是36个输出。加上三色灯、照明、按钮指示灯,算10个。你需要至少64个输出点。

5U最高是80个点(输入输出分别为40),如果你输入输出全部算好了的话,你可以买个64点的5U本体(晶体管),3个32点输入模块,1个32点输出模块,加上FX5-16ET/ES-H。担心算漏了就买80点的本体保险点。

最后附一份5U硬件手册,自己去找具体型号吧 FX5U用户手册(硬件篇)最新篇.pdf (3977 K) 下载次数: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100-120,不确定你有没有把轴的输入输出算进去,如果算进去了,你就需要准备128个输入点。
输出:本体4轴,输出一般是16(没刹车的话),另外2轴的输入输出接在FX5-16ET/ES-H上。电磁阀36,全部用单头,也是36个输出。加上三色灯、照明、按钮指示灯,算10个。你需要至少64个输出点。

5U最高是80个点(输入输出分别为40),如果你输入输出全部算好了的话,你可以买个64点的5U本体(晶体管),3个32点输入模块,1个32点输出模块,加上FX5-16ET/ES-H。担心算漏了就买80点的本体保险点。

谢谢  啦

网友E:
学过三菱PLC,但我应用的是欧姆龙PLC。路过学习了

网友F:
这种就不要选这种小型一体的PLC了,换成模块的,什么品牌都行,一个是方便好用,另一个是体积小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省钱就是给自己找罪受  这种的不用大型的的  怎么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