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告知MR-JE-70B和MR-JE-70A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9-05-10):
求各位大神告知MR-JE-70B和MR-JE-70A的区别在哪

网友A:
MR-JE-70A是通用接口,一般用脉冲控制,不限PLC厂家。当然模拟 量,开关量也可以
MR-JE-70B是光纤接口,仅能使用三菱专门的PLC控制,比如QD77MS LD77MS RD77MS等
下载积分:+3(逝水年华)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一个是走光纤通讯,一个是脉冲端口
下载积分:+3(逝水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