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就精度而言,DOG信号+Z相信号             和            DOG信号+原点信号    那种方式精度更高。      若是一般场合,常用哪一种?

网友A:
原点信号是指的什么,近点dog+零点信号准, 一般情况就近点dog信号回原点就行了,步进电机也只能这么做,伺服的话可以用z项做零点信号,没记错的话三菱的是伺服上的op,脚号忘了。伺服放大器上一般都有z相输出信号,接到你plc的输入上,用高速计数器捕捉。

网友B:
很少用Z相

网友C:
常见的是只用原点,Z相要接到高速输入口,而且要多接(或者多焊)一根线。

下面这个提问你可以看看: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0286215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信号是指的什么,近点dog+零点信号准, 一般情况就近点dog信号回原点就行了,步进电机也只能这么做,伺服的话可以用z项做零点信号,没记错的话三菱的是伺服上的op,脚号忘了。伺服放大器上一般都有z相输出信号,接到你plc的输入上,用高速计数器捕捉。

回答得这么详细.....在下佩服而且很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是只用原点,Z相要接到高速输入口,而且要多接(或者多焊)一根线。

下面这个提问你可以看看: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02862157.html

十分感谢,这么详细,解开了很多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