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请问各位大神。触摸屏读取PLC的D0的数值,用什么方法可以保存在
触摸屏里并且我可以用U盘记录,同时电脑可以把U盘里的资料读出来,我用
的是威纶通的TK6071 IP的触摸屏。
在线等
假如这款触摸屏不可以,请问哪款可以,求解答。急急急
工控人加油

楼主:
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案子,所以请求大家帮忙给予解答,谢谢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TK607iP沒USB插座吧?用MT6071iP吧
你好,可以的话,有案例借鉴一下

网友A:
用資料取樣,定期將PLC資料存到人機,再用備份物件將資料備份到U盤即可

网友A:
用MT6071iP吧,我找個實例晚點給你參考,要先刪掉一些公司資訊

网友A:
還有兩個,先看看有問題再說
谢谢,看了你的资料,你是保存到触摸屏中的。没有说如何保存到随身碟中,请问是在哪一个位置.找到了位置。
还想问一个问题,请问U盘插在触摸屏的USB HOST 口会显示出来还是别的USB口
  • 下载积分:+2(1989feng) 大神,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還有兩個,先看看有問題再說

    看看頁面15裡的備份按鍵設定,要插在USB Host 上,操作正確的話會在隨身碟裡存入CSV檔,可以用Excell打開。
    明白了,我试试,谢谢大神。
    大神我做出来了,但是我需要传来个数据,每次只有一个,我取样记录俩个,只能传资料1,资料2的传不了,难受。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啊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已解决,本人程序问题,郁闷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