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大侠:S7-200的局部变量表怎么填?

楼主(2019-05-11):
这个S7-200的局部变量表怎么填写?填写什么?汉字?输入输出地址?麻烦高人指点!符号填什么?符号能填汉字吗?

网友A:
一般填英文,也可以拼音,看自己喜欢咯

网友B:
局部变量是在本子程序中使用的变量,貌似只能是英文,中文没试过,你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