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FX1N和台达VFD-M的485通信

楼主(2019-05-11):
目前程序不能写入频率,能正反,有没有哪位大师做过的,望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置好了吗? 频率是设置的通讯指定吗?
下载积分:+1(顾先生) 热心助人!

网友B:
程序样例里面有一贴你可以对照一下他的CRC程序

网友C:
把程序贴出来
下载积分:+1(顾先生) 热心助人!

楼主:
已贴图,请大师们指点、、、、、

楼主:
变频器的设置是:站号01 9600(數據傳輸速度,位⁄秒) Modbus ASCII 模式,數據格式<7,N,2>
程序里M8002脉冲后理因是将30HZ的频率送到变频器,但上电后变频器没有显示30HZ的频率。
M0停止 M1正转 M2反转 都是正常。

网友A:
描述:你确认这个参数设置了吗? 程序看着没啥大问题。
程序看着没啥问题

网友A:
看看变频器参数和lrc算的对不对

楼主:
变频器的频率来源已经设485的,你说的IRC校验

楼主:
IRC的校验在哪设?

网友A:
你用的是ascii 协议 传输的数据后面有一段检验码 根据你的每次数据计算的 频率 正转 反转 停止 这几个的 lrc都不一样的
下载积分:+2(顾先生)

网友A:
fx3通讯手册 7.2
下载积分:+1(顾先生)

网友A:
还有你要看一下fx1n的通讯手册 有的变频器不支持7位的数据格式 和变频器手册再对照一下 确认数据格式没有问题

楼主:
具体怎么做?不是很懂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详细了   ascii 格式 查通讯手册 建议你系统的了解一下,仔细看一会就够用了
  • 下载积分:+1(顾先生)

网友A:
    站号01 功能码 06 寄存器地址 2001 数据 0bb8 ascii 48 49    48 54    50 48 48 49      48 66 66 56  转十六进制 h30 h31   h30 h36   h32 h30 h30 h31 h30 h42 h42 h38     lrc应该是15 十六进制ascii 应该是h31 h35
    和楼主算的一样
  • 下载积分:+1(顾先生) 真诚感谢!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 楼主变频器和plc一起上电吗,会不会变频器还没有准备好,你的第一个rs指令已经发送过了?
  • 下载积分:+1(顾先生) 真诚感谢!

楼主:
    试过将8002换成用上升沿,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将8002换成用上升沿,还是不行~

    用串口助手看看吧
  • 下载积分:+1(顾先生)

楼主:
    写频率和读频率电压电流等一定需要校验的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频率和读频率电压电流等一定需要校验的程序吗?

    必须的,这是协议规定的,你把写频率的rs用一个辅助继电器 启动一下看看
  • 下载积分:+2(顾先生)

楼主:
    那问下D8120里面的通信格式,里面的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通讯(RS485)。 这里的没有校验码是指的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问下D8120里面的通信格式,里面的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通讯(RS485)。 这里的没有校验码是指的什么?

    这个里面设置的校验三种 无 偶 奇 是串口硬件自己完成的 你变频器和plc对应就可以了 和你lrc没有关系

网友A:
    9600  7 N2  十六进制0C88 二进制 0000110010001000 没有错误
  • 下载积分:+1(顾先生)

网友D:
都是牛人,我只会用专用指令写
  • 下载积分:+1(顾先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9600  7 N2  十六进制0C88 二进制 0000110010001000 没有错误

    老师傅讲得这么详细没有用,还是要让新手先自己看一下基础知识
  • 下载积分:+1(顾先生)

网友F:
    自定义一个存放频率的D寄存器
    传送H6到功能码
    传送频率对应的地址到变频器地址
    用ASCI把频率D寄存器的值转存到4个D寄存器
    用HEX把转换的2个低位D放到变频器的数据区
    用HEX把转换的2个高位D放到变频器的数据区
  • 下载积分:+2(顾先生) 真诚感谢!
  •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定义一个存放频率的D寄存器
    传送H6到功能码
    传送频率对应的地址到变频器地址
    用ASCI把频率D寄存器的值转存到4个D寄存器
    用HEX把转换的2个低位D放到变频器的数据区

    具体怎么做?感谢?

网友F:
    频率写入程序
  • 下载积分:+1(顾先生) 热心助人!
  •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不行· 真是头搞大~ 有没有谁已经做过的案例,发来一份参考下啊。FX1N+VFD-M的

网友F:
    3A 30 31 30 36 32 30 30 31 30 42 42 38 31 35 0D 0A

    频率30HZ

    这种写法跟你的写法一样,你套用试试
  • 下载积分:+3(顾先生) 热心助人!
  •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楼主:
    这种试下了可以,但是这频率在程序里定死了外部不能修改。想要在触摸屏上任意输频率的那种。

网友G(2021-11-15):
    正好在学习三菱通讯,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