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在有个龙门升降,用两台电机怎么做同步

楼主(2019-05-11):
现在有个龙门升降,用两台电机怎么做同步?
网上查了资料:1、有用两台变频器加电位器调节同步
2、和1差不多加变频器同步控制器
3、两台电机加编码器,用PLC做闭环控制
1和2不是闭环的,不知安全性和精度能不能达到。因为是循环
升降,不知道有没有累计误差。
3的话因为龙门升降太多,用200SP的话需要加的编码器模块太多了

网友A:
一台变频器拖两台电机呢?

网友B:
网上找的,仅供参考。

网友C:
汇川有龙门同步的案例,

网友D:
用插补做

网友E:
变频器恐怕很难

网友F:
用编码器做位置反馈
旋转编码器

网友G:
变频器不做闭环肯定会有误差的,累积下来回越来越大了。做闭环用插补功能

网友H:
用以太网通讯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机器人都这么搞同步
孤独前行

网友I:
台达,汇川这些牌子的伺服都有龙门同步功能的
十一月

网友J:
使用ABB变频器,行车使用的,主从控制,位移同步

网友K(2019-06-19):
用带模拟量输出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L:
也可以考虑西门子工艺对象控制

网友M:
伺服马达+位置控制器插补功能
Fred Lo

网友N:
用个 一分二的隔离器 +反馈,不行就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