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1):
如题,初次接触的小白,问一下能不能使用的是FX3U-16CCL-M主站,从站是FX3U-64CCL,比如说从站里面程序是DDRVI   K500  K5000  Y0 Y3 如果想从主站里面修改从站里面的电机频率,主站程序应该怎么编写?望详解或给个案例参考参考,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是CCLINK的功能之一,可以字数据交换,位交换
可否私信留下联系放式,还有问题想向您详细请教。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有会的,能解决问题的,可以私信我留下联系放式,可以为您提供一定酬劳,只要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可以查看我发的cclink大全

网友C: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本站有手册可以下,先看手册照例子做,多动手就行了
http://down.ymmfa.com/?id=149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引用楼主zhangjier于2019-05-11 20:21发表的 cc-link能不能从主站修改从站参数?应该怎么编写? :
如题,初次接触的小白,问一下能不能使用的是FX3U-16CCL-M主站,从站是FX3U-64CCL,比如说从站里面程序是DDRVI   K500  K5000  Y0 Y3 如果想从主站里面修改从站里面的电机频率,主站程序应该怎么编写?望详解或给个案例参考参考,万分感谢!!!

分两个问题 说:
1.首先,程序是DDRVI   K500  K5000  Y0 Y3;K500一个数值,要改为D寄存器,例如D300,同理,后一个K5000也要改成D302,修改成DDRVI   D300  D302  Y0 Y3;才可以通过通讯改变这两个寄存器的数值;
2.FX3U-16CCL-M就是主站模块,通过CC LINK,改变上述的两个D的值,即可。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简单得很,五分钟的事情,主站写入RW对应的地址,从站读取RW对应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