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文本OP320

楼主(2019-05-12):
有大佬用过信捷文本OP320吗?
请问画面跳转如何加密,也就是如何制作一个隐形界面呢?

网友A:
說明書第四章有提到,再配合實作應該就會了

网友B:
有冇信捷文本OP320直读解密软件?

网友C:
必须看说明书,讲不明白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只能设密码吧

网友E:
参考,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冇信捷文本OP320直读解密软件?
文本显示器没有上传功能,正常是根据plc程序重新做画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