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各位大佬请帮忙看下OMRON CP1L 的数据移位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9-05-12):
寄存器:
d0:#1234
d1:#5678
d2:#9ABC
我想进行移位:
移位后:
d0:#0012
d1:#3456
d2:#789A
d3:BC00
请问,要实现这种移位用哪个指令,我用了XFRB SLD都不行啊,移位顺序不对。

网友A:
根据大神提示ASL,找到了NSFR,一起学习一下!
下载积分:+1(yd1472004) 感谢分享!测试可行。谢谢

网友B:
总的来说,OMRON的有些指令很恶心,比如译码指令MLPX,还有其它的一些指令,和三菱的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