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帮忙看下CP1L 的数据移位问题(通过大神启发,已解决)

楼主(2019-05-12):
各位大佬请帮忙看下
寄存器:
d0:#1234
d1:#5678
d2:#9ABC
我想进行移位:
移位后:
d0:#0012
d1:#3456
d2:#789A
d3:BC00
请问,要实现这种移位用哪个指令,我用了XFRB SLD都不行啊,移位顺序不对。
通过大神们的启发,我也弄了个程序,虽然复杂,但也是一种方法。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A:
asl指令,移位8次,试下,
下载积分:+3(yd1472004)
下载积分:+3(wangdai52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l指令,移位8次,试下,
根据楼上提示,找到了NSFR,但是D的赋值顺序需要改变一下。
下载积分:+3(yd1472004)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MOVD
下载积分:+3(yd147200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MOVD
看过老外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