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主站程序写进去ERR灯常量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12):
或者说怎么查找错误在哪?用的是FX5UPLC+FX3U-16CCL-M. SW0068 SW006A SW0069 SW0080 SW0098 都是零。ERR灯常量,站号波特率设置没有问题应该是主站错误。

楼主:
主站RD闪烁,SD不闪,ERR常亮,两个从站SD,RD交替闪烁。

楼主:
这是监控图请大神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5u的我沒用過
你找一下是不是有底下的選項,進去檢查看看是什麼錯誤訊息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这种用法需用程序设置参数
第二张图开始位置应该是TO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