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9-05-12):
如附件中的管道,两根管道之间用一个木头接头连接起来,金属部分大约3-5CM的间距,怎么精确检测出这个接头的地方?接近开关不行,管道粗细不一样,光电开关穿不透

爱家爱china

楼主:
管道粗细 直径30-200mm之间

网友A:
滚轮式行程开关,开关滚轮在经过没有保温层管道段时,常闭常开触点转换,检测下降沿或上升沿信号,从而判断直径的变化。也要看保温层的强度,受力不能太大的话,也可以采用微动开关等,加一个浮动的机械支架来固定微动开关。

网友B(2019-06-15):
用视觉吧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式行程开关,开关滚轮在经过没有保温层管道段时,常闭常开触点转换,检测下降沿或上升沿信号,从而判断直径的变化。也要看保温层的强度,受力不能太大的话,也可以采用微动开关等,加一个浮动的机械支架来固定微动开关。

包塑是全包的,就是为了检测这个缝隙然后把管子切开的

网友C:
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D:
X光,
像这种大管不清楚是否可行,
发热管是能过X光检查里面的填料是否合格.

网友E:
都在那儿回答,问题搞清楚了吗?
爱家爱china

楼主:
不行啊,描述不清楚,就是两根断开的管道中间间隔20mm,然后外面包塑,然后需要检测这20mm的缝隙

网友F:
记得船厂里见过一种可以检测船体焊缝的仪器,不知可行不。你只能网上搜搜看。

网友G:
金属探测器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H:
引用楼主爱家爱china于2019-05-12 22:36发表的 两根包塑管道中间的缝隙怎么检测 :
如附件中的管道,两根管道之间用一个木头接头连接起来,金属部分大约3-5CM的间距,怎么精确检测出这个接头的地方?接近开关不行,管道粗细不一样,光电开关穿不透 [attachment=232883]

有几个人能看懂你的描述啊

网友I:
不是同行业的,不熟悉产品和工艺,说的啥,看不懂。

网友E:
用视觉,1W多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