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问站长,在线时间是1小时=实际在线一天吗?

楼主(2019-05-13):
如题,还是有其他实际换算标准呢,在线1小时=实际在线10小时?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1小时等于1小时。
但1小时不是挂着不动就行,每隔30分钟你要动一下才行。
比如9点你点开一个链接,9点29分又点开一个链接,这就视为半小时有效了。
以实际可能每天隔半小时点了N次链接,虽然加起来时间不长,但也算在线好几个小时了。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解惑!

网友B:
30分钟动一动,突然间想坏了。。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分钟动一动,突然间想坏了。。
30分钟人也动一动,电脑也动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