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编程电缆USB-SC09-FX驱动不能安装

楼主(2019-05-13):
请教一下三菱FX系列PLC编程电缆USB-SC09-FX驱动可否安装再WIN10 64位系统上?今天发现这根编程线在WIN10 64位系统上无法使用
验证大家的意见发现是我这个古董线的USB编程线确太老了(2008年购买的)不适合WIN10 (下了几个驱动,包括用驱动精灵,看上去那个感叹号无法消除,提示设备不可用),用了另一根串口转的编程线测试是OK的

网友A:
主要看先的芯片是哪家的 正常的都是CH340的芯片 下一下对应的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WIN10可以装,CH340的

网友C: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topost-tid-1666328-pid-2040774.html
看这个贴,可以参考下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win10向下兼容就可以了,设置里面改一下兼容性,再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E:
可能这个线是很早的东东,不支持WIN10,因为自己的几个本本都有串口,所以不用像楼主这么烦心了!

网友F:
试试我的这个,可以不可以?
已测试,没用,谢谢
黑色电缆驱动 .rar
下载积分:+1(li19930121) 可以使用,谢谢谢谢
下载积分:+1(精灵baba)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binghe1985)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czz674613079)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bruce2020) 感谢分享!

网友G:
前一排我的也是这样,后来下载了一个2.0万能驱动就搞定了!我系统是win10 64位的,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H(2021-07-10):
谢谢6楼,我电脑WIN10系统,在网上下了8个都不能用,6楼发的那个驱动程序很好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I(2022-05-31):
谢谢6楼,我电脑也是WIN10系统,你的这个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