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3):
想用显控的触摸屏实现输入数值并能够显示和复位的功能,哪位大佬做过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懂

就是这个界面9999的位置即可以输入值又可以显示实时的状态值,还可以通过复位键将这个值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界面9999的位置即可以输入值又可以显示实时的状态值,还可以通过复位键将这个值复位。

人機一般都是這樣沒錯啊

网友C:
就是读取和输入用不同的寄存器就行。

网友D:
这个一般在PLC里面写,上下两个读写框分别用不同的D,然后按钮就是传送的启动信号。

  • 下载积分:+2(文中是好最) 非常感谢

网友E:
    应该是五楼的意思

网友F:
    不懂,拿着小板凳学习的

网友G(2019-07-02):
    不懂,拿着小板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