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写了一个ST的CRC校验FB 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19-05-13):
写了一个ST的CRC校验FB, 高手帮我看看 ,现在值算出来是对的,但是更改D100-D105数值后,必须要M80断开再接通,才能准确的算出
CRC值的错误正确检查使用的这个网址
http://cht.nahua.com.tw/index.php?url=http://cht.nahua.com.tw/software/crc16/&key=Modbus
,%20RTU,%20CRC16&title=計算%20Modbus%20RTU%20CRC16
另外ASCII模式的LRC校验计算方法说明书上的太麻烦了,用下面的方法实现:1,将站号到数据的全部值加起来得到D0;2,D0 MOD K256(求余,本来是求模,但是这个都是整数,可以直接取余) ;3, K256- (D0 MOD K256)得到一个值。这个值就是要计算的LRC值。
LRC 参考网址
http://www.ip33.com/lrc.html
CRC值的计算可以参考网址
http://www.ip33.com/crc.html
参数模型 NAME选择
CRC-16/MODBUS
CRC test.zip

网友A:
把
MOVP(TRUE,k0,Z0);
MOVP(TRUE,k1,ii);
MOVP(TRUE,站号地址,站号变址寄存器);
WXORP( TRUE,K0,HFFFF,CRC寄存器 );
这些指令的脉冲去掉,变成
MOV(TRUE,k0,Z0);
MOV(TRUE,k1,ii);
MOV(TRUE,站号地址,站号变址寄存器);
WXOR( TRUE,K0,HFFFF,CRC寄存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