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三菱机械手臂走一个椭圆

楼主(2019-05-13):
三菱机械手如何画椭圆
挣扎的学渣

网友A:
机械手没有用过,可以用机械机构走椭圆轨迹

网友B:
插补:
我用了两个圆弧插补,走不了弧形,拐角那里不够圆

网友C:
有插补功能的才可以走

网友D:
机械手?指的是6关节机器人吧?三菱的没用过,但是,FANUC /安川、ABB等品牌,都有用过,
先走半圆,(3点圆弧);再走一段直线,再走先走半圆,(3点圆弧);再往回走直线,连接起点。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学习一下 水经验

网友F:
学习一下,其实椭圆就是两段圆弧组合起来
这方法我之前试过,两个圆弧组成的拐角那是有角度的,不够圆滑。

网友G:
我这里有用三菱的六轴机械手臂
你们那还要人吗
Good Good Study Date Date Up

网友H:
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