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AXON-32MR-ES 和三菱FXPLC数据线通用吗

楼主(2019-05-13):
大师们通用吗

网友A:
士林 pic 就是用三菱傳輸線,三菱軟體

网友B:
数据线和软件都基本相同,但实际应用时有一些小的细节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和软件都基本相同,但实际应用时有一些小的细节不同。
???
三菱跟士林那PLC 一個FX一個AX代碼
那一模一樣東西~~~製造地點不同而已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之前听说三菱FX系列PLC是士林代工的。

网友E:
楼上正解,士林跟三菱,仅名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