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疑问

楼主(2019-05-13):
大家好:
我最近在看三菱QD75的官方手册,QD75的内部继电器有M0开始的,还有数据寄存器从D0开始的,
他说这是QD75装在0位置时用的,那一般这个QD75不是装在0位置的,都是3或者4,那么M0,D0不是和主程序相同了吗.还怎么用?

网友A:
三菱的官方手册 [ 幾乎全部 ] 的内部继电器都是M0开始的,还有数据寄存器从D0开始的,
這是 [ 自行定義] 配合所附錄程式,方便舉例。
QD75装在0位置时用的,那一般这个QD75不是装在0位置的,都是3或者4,那么M0,D0不是和主程序相同了吗.还怎么用?
因為 [ 自行定義] 所以自行更換。(例M1000 D1000)
附註:
X0 Y0 就不是[ 自行定義] ;要跟著模組位置變換。
下载积分:+2(阿梓830915)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是手册里面示例程序应用的软元件,除了系统使用的不能变更外,其他的你可以自己定义。
下载积分:+2(阿梓830915) 真诚感谢!

楼主:
再次请教楼上两位大哥,怎么自行定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楼上两位大哥,怎么自行定义啊?
找空白沒用的 "Mxx" 或 " Dxx" 仿範例,最好是連號。
如:M0~M17 ==>M100~M117 或 M200 ~ M217 ...........
D0~D10 ==> D1000 ~D1010 或 D1100 ~ D1110 .........
自行設定

网友C:
很想问一下,你是直接接触Q系列的吗?去问这种问题?

楼主:
刚刚接触.不好意思.在哪里改,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在哪里设置这些啊?

楼主:
初学者,请大家多多关照,指正.

网友D:
资料要详细的看。。。。

楼主:
X,Y的地址如何更改我是明白的,就是这些数据寄存器和内部继电器,在哪里设置还是不懂。

网友E:
首先,XY地址不需要更改,是有你的PLC设置→I/O分配里决定的(硬件上是由你的模块在机架上哪个插槽决定的),其他的可在智能功能模块里设置。
下载积分:+1(阿梓830915)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F(2019-06-12):
示例程序应用的软元件,除了系统使用的不能变更外,其他的你可以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