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有没有只能检测木材的感应器?

楼主(2019-05-14):
有没有只能检测木材的感应器?现在这家客户是做门的

网友A:
问题你是要实现什么样的检测效果?为啥一定要检测木头呢

网友B:
可以用多种传感器组合

网友C:
应该有吧,感应不同金属的是有的,感应木头的应该也有,可以找基恩士之类的问下

网友D:
感应木头?这个什么意思?是要感应材质呢,还是只是检测位置

网友E:
基恩士的光纤传感器可以做到

网友F:
都没讲清楚检测木材干什么?湿度?温度?位置?厚度?……………………

网友G:
如果只是检测木材存在与否、以及位置,可以考虑光电类接近开关。但木屑多的地方可能容易误动作。

网友H:
难道你要用传感器判断材料是不是木材?

网友I:
通过感应器来判定材质,这个怕是不行哦

网友J:
如果只是判断木材有无,赞成5楼,采用光纤传感器!

网友K(2019-07-23):
用漫反射的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L:
应该没有,因为感应器区分需要特征。木材没有什么特征。

网友M:
有一种电容式传感器

网友N:
具体要求啊,是检测木材位置?材质?

网友O:
我想楼主的目的是检测有无,有就动作,没有就无动作,目前市面上好像并没有针对木材的传感器,楼上有人提过电感传感器,那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检测的,不仅仅是木材

网友P(2019-10-08):
如果你的产品可能有金属,那你可以组合,一个光电检测有无,一个接近检测金属,有产品不是金属就是木

网友Q:
楼主是要检测原木还是已经过加工刷漆的?没刷漆有办法检测,刷了漆也有不同的检测方法!道路千万条,难不住工控人!

网友R:
有一种接近传感器可以检测非金属,木材可不可以要验证一下

网友S:
询问相关传感器 供应商 之类的 欧姆龙 或者基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