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4):
用三菱PLC的中断定位指令DVIT时,如果启动运行后,没有检测到中断信号,会一直运行,直到检测到中断信号后,按设定的长度后停止。问题来了,如何做到运行时,检测到中断信号也不停止(就是让中断信号失效),直到我置位一个条件(比如置位M0),中断信号才有效呢?就是如何只在程序里面断开中断信号,给了条件后才有效。

网友A:
拿中断信号置位一个M,然后把M和你额外条件的M串联放在中断指令之前?
我不确定有没有理解你题目的意思
这个中断信号是定义的,无法取吧。

网友B:
在程序里面做一个中断标志位加上你置位的条件(比如置位M0),做为你中断启动的条件。
你试一下看看能否可行。

网友C:
我有一个笨办法,
LD M0
OUT Y6
Y6接到X0
是个好思路,只是要占用一个输出点,最好不占用的方法

网友D:
运行两条定位直接,用条件去驱动,如此简单

网友D:
两条定位指令

网友E:
感觉5U的这个中断定位真的没必要,用绝对定位分段执行完全可以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拿中断信号置位一个M,然后把M和你额外条件的M串联放在中断指令之前?
我不确定有没有理解你题目的意思

没用过这个指令。中断信号是直接在设置里面定义的高速输入点(估计是上升沿起效),没法进行进一步修改。

像3楼说的那种方式
LD X10(假设外部中断信号接在X10)
SET M10
LD M10
AND M0
OUT Y10
然后把Y10接到你设置的中断信号输入点上去。

如果用2个定位指令,就得把M10和M0接到第一个定位指令的条件中去。

再不妨思考下,假设M0常亮,
第一种方法,你得注意扫描顺序,得把这一段放在DIVT之前,加上信号在电线中传输的时间,可能造成中断信号实际滞后。
第二种方法,第一个定位指令实际上是异常结束,最后停的位置会不会超出中断信号上升沿位置?因为存在一个减速过程。

个人感觉,两种方式应该都会比正常使用DVIT走的距离远,如果你对于定位精度要求不高能这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觉5U的这个中断定位真的没必要,用绝对定位分段执行完全可以

两段定位,第一段定位的速度不同,误差会不一样的。
自写回原点,都是拿原点信号做减速信号,然后用慢速去找原点信号下降沿,就是为了减少其中的误差。

楼主:
感谢各位友友们的回复

网友F(2019-10-21):
引用楼主g073545于2019-05-14 15:01发表的 三菱PLC的中断定位DVIT指令应用问题。 :
用三菱PLC的中断定位指令DVIT时,如果启动运行后,没有检测到中断信号,会一直运行,直到检测到中断信号后,按设定的长度后停止。问题来了,如何做到运行时,检测到中断信号也不停止(就是让中断信号失效),直到我置位一个条件(比如置位M0),中断信号才有效呢?就是如何只在程序里面断开中断信号,给了条件后才有效。

楼主 请问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我也要做个类似的方案,我查看手册上面不是有个中断禁止标志位吗,这个不能用吗?我的理解就是这个中断禁止标志位就是个软开关,当开关打开后才能用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