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PLC脉冲定位问题

楼主(2019-05-14):
给我大师;
你们好!
有个问题请教大师们,PLC用脉冲做定位,在电控柜全部断电后,我记住当前位置,等PLC在上电的时候在把这个记忆位置在给定位指令位置寄存器,就是在断电停止下来记忆位置继续运行。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师们是怎么解决的,就是在电控柜总电源断电时候PLC内部还有电容可以继续维持PLC正常工作,这个时间大约3S左右,在这个时间内PLC还是发脉冲的,但是伺服驱动器一断电伺服是不转,就在这时候PLC里记忆位置超过伺服位置,不知道大师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必须回原点的。

网友B:
没用过,想法是不回原点?就用增量式编码器,反馈与PLC数据比较。
小侯

网友C:
照你這說明來看,你是在伺服動作中直接斷電停止
若是已經停止下來斷電應該不會有你說的持續3秒脈波發送伺服不運行
你可以考慮改改你們機台的操作順序
先停止下來再斷電
若是機台急停是直接斷電則須回歸原點或是自行重新賦予新值

楼主:
这个问题就是在突然停电的时候,等在来电的时候接着运行

网友D:
你这不就是用程序,把增量式编码器做成绝对式编码器嘛。但实际上,你得保证负载端没有任何人工干涉或滑动,如果停电或者伺服OFF状态下,动了负载端位置,伺服是不会记录的。
单纯针对这个问题来讲,提出2个方向,1个是用总线把PLC和伺服放大器之间做成闭环(据说有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装UPS不间断电源,让伺服先走完,然后手动停止。

网友E:
用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定位吧,工业可不想瞎玩

网友F:
是的,不回原点的话建议用绝对值编码器。 不然停电时工人去移动负载端怎么办?

网友G:
回原点 要不就花钱

网友H:
我也碰到过,移动平车在无电时,被风吹动,位置变了。什么记数也没用了。

网友H:
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就不知绝对值编码器停电还记数不

网友I:
断电后就需要原点复归,包括驱动器断电,PLC断电,PLC断电后不知道伺服的情况。伺服断电后没有力矩,不知道会不会外部力量位移

网友J:
如果采用编码器高速计数记忆当前位置针对有些机构可行,但你这种伺服脉冲控制,一般都是建议,重新回原点,毕竟断电是不正常情况,回下原点,又能耽误你多少时间。

网友H:
断电后就需要原点复归,包括驱动器断电,PLC断电,问题是距离太远。中间还有物件,无法回原点。

网友K:
在哪里停电记录哪里的位置,拿三菱的PLC来说,M8007检测停电信号,把D8340的数据存起来,电来了接着走,数据运算少不了的,什么硬件都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