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4):
见图思考一下

楼主:
看看分析一下

楼主:
怎么看不见 [upload=1]  [upload=1]

楼主:
看看分析一下 [upload=1]

楼主:
2000万像素,图片太大

网友A:
我经常用这样的方法,你判断位置也不必1,2,4,8,16这样,用1,2,3,4,5就行了,不然如果我有30个位置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我也写了个,你试试,用M1-M6代表6工位,如果工位上有感应器可以直接ou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用这样的方法,你判断位置也不必1,2,4,8,16这样,用1,2,3,4,5就行了,不然如果我有30个位置呢

他用一个D去记录所有工位上有没有料,就只能这样。把D里面的标志位(1)左移,用WAND。

楼主:
整个工位都没有感应器判断是否有料,都是靠自身记忆

楼主:
里面是否有料就靠六个位记忆,里面的料非常随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是否有料就靠六个位记忆,里面的料非常随机

没有感应器,无非也是在后面放料完成的时候置位下M1Z0
你那种思路执行没问题,如果你是想让人不容易看懂,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每个人思路不一样,不过用变址决定哪个有料确实也方便。也可以试一下用译码指令,来一个料加1,然后将寄存器译码到十六个M点。那不是检查时候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