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欧姆龙编程软件 ,电脑就不能满屏问题

楼主(2019-05-15):
打开欧姆龙编程软件,电脑显示屏就现电脑不能满屏 桌面下面一节始终时不能用的 电脑时WIN10专业版的,欧姆龙软件:CXONE v4.40

网友A:
之前工控人家园上有人问过,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B:
重装电脑系统,最好应用XP,与其它或者欧姆龙PLC编程软件匹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具体步骤如下。
1. 打开CX-Programmer,选择“工具”——“选项”;
2. 点击“通用”选项卡,选择“高级”;
3. 勾选“当下一次启动CX-Programmer时不显示信息窗口”;
4. 点击“确定”关闭窗口后,重新打开CX-Programmer。
下载积分:+1(三十多才入行)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感谢分享实用经验方法!

网友C:
我是调了一下电脑的显示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