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我使用$MOV ABCD_01,但是为什么监视时出现的是两个ABCD_01

网友A:
你检查zr102没有?

网友B:
历史数据没清零吗?或者其他地方传了吗?敲了下没问题啊

麻烦问下如何实现历史数据清零?直接MOV H0吗?

网友B:
如果你其他地方没用传值,又没有设置W在这一块的锁存,直接把PLC断电重启应该就好了吧。我是用的软件模拟
我刚才讲PLC断电了,但是出现的值和之前我附图中的值一样,软元件使用列表中也只显示ZR101只用过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zr102没有?

ZR102就是他图片里面的CD,ABCD_01实际上占用了R101-104。应该是之前(或者其他地方)用过这上面的地址,又没有断电重启

网友B:
程序发上来看看,不确定诶,PLC参数里面没有设置锁存吧?Q系列重启,是需要推住PLC那个开关持续3秒吧

再者,如我上面所说的,ABCD_01实际占用了R101-104,传值后占用了W99-9C。所以你不能只查R101,相邻的几个也可以找找看
发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recipe中

模拟没问题呢

这个思路其实没啥问题,赋值后直接传送,根据扫描顺序,后面的赋值不会影响前面的传送。但你多用了一个ZR锁存设置,就会产生冲突,第一次下载进去执行是正常的,但后面再下载,实际上ZR的值是保存的,所以这时候传送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你去监控W0AB应该也不对。

最简单的是把ZR的锁存设置取消。或者每次BMOVP传送指令的K值根据你的赋值算好,像第一个应该是K5。又或者每个传送用ZR的时候间距拉大点,BMOVP前依次用100/150/200(如果你的赋值不太大的话)。
您好,我这边好像还是不行,我将网络参数里面的锁存取消了,还是不行。

楼主:
我将PLC参数内的ZR元件锁存给清除了,但是我断电重新读取后还是出现了和之前一样的状况,另外请看下ZR121,开始写的是PEOPLE_01,但是在W元件中并没有PEOPLE_01字符~

楼主:
上面说的有一点错误,PEOPLE_01从WCE为起始,但是现在看下来是从WCF起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将PLC参数内的ZR元件锁存给清除了,但是我断电重新读取后还是出现了和之前一样的状况,另外请看下ZR121,开始写的是PEOPLE_01,但是在W元件中并没有PEOPLE_01字符~

没看懂你说的问题,现在W9D之后不是没数值了吗?原因都已经告诉你了,你根据原因自己改下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说的有一点错误,PEOPLE_01从WCE为起始,但是现在看下来是从WCF起始

如果你只是把PLC设置里面的锁存取消掉,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至少我用你程序模拟没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实在不行,就先把PLC里面的数据清除,重新下载下
麻烦在第二页看下我刚上传的一个模拟的程序

楼主:
你好,我等下发一个模拟的程序,里面锁存取消了,参数我也删除然后重新上传到PLC了,但是ZR100里面的值还是不对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把PLC设置里面的锁存取消掉,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至少我用你程序模拟没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attachment=233022]

附件: 模拟1.zip (173 K) 下载次数:5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等下发一个模拟的程序,里面锁存取消了,参数我也删除然后重新上传到PLC了,但是ZR100里面的值还是不对

你认为ZR100里面应该是什么值?

楼主:
我知道我为什么总是出错了~一个软元件写错了~,BMOVP ZR100 W98 K16,下个程序的ZR软元件应该从 ZR116开始,我下段里面是从ZR102开始,两段程序的内容重叠~所以一直显示ZR100不对~谢谢各位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