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5):
请教PLC能处理负值运算?
寄存器已设有数据格式符号的 INT 或 DINT 数据格式
但如
*   D5   &-1  D10
确无法转换??

网友A:
引用楼主sunnykmc于2019-05-15 15:57发表的 请教PLC能处理负值运算? :
请教PLC能处理负值运算?
寄存器已设有数据格式符号的 INT 或 DINT 数据格式
但如
*   D5   &-1  D10
确无法转换??

正确的输入:  *  D5 -1 D10

负数不需要输入&符号.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网友B:
    欧姆龙负数直接输,不需要任何符号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