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7MS2运动控制模块有没有类似3U的DVIT指令?

楼主(2019-05-15):
三菱QD77MS2运动控制模块有没有类似3U的DVIT指令?我想做一个运动控制,先伺服定位一直转,到指定位置后,执行定长定位。

网友A:
编程方式都不太一样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能否考虑速度位置切换,先是速度控制,碰到开关后触发速度位置切换,走一个定长尺寸!
真诚感谢!这个方式可以考虑

网友C:
QD77有运行中更改目标点位与速度的功能,还可以考虑楼上的速度位置切换功能,切换启动信号可以是用硬件信号,也可以软件信号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明明很简单,为啥搞那么复杂啊

网友E:
有是有,不过为啥你非要搞得那么麻烦。简单一点不行吗?你都是QD77MS2了

网友F:
2楼3楼说的对,我就经常这样做

网友G:
QD77很方便的東西,不要想得太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