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0P8疑问

楼主(2019-05-15):
QD70P8我用PLC输入做QD70P8极限应该可以吧
还有一个问题OPR请求OFF功能干什么的,什么时候使用

网友A:
不用做OPR的时候用,QD70P8没有接线针脚给极限位,只有个软极限设置,极限位可以用私服处理,或PLC处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用PLC作为QD70P8的极限也可以,不过就占用了PLC的点位了。OPR请求OFF是在回原点过程中需要暂停或者停止时候使用的。有条件试一下就可以了。QPLC做定位还是方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