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问题

楼主(2019-05-15):
我想请问一下,坛子里的大神,一般用plc做位置控制模式,驱动器的针脚都用哪几个?

网友A:
PLC TO SERVO 使能 报警清除,脉冲+方向,
SERVO TO PLC 准备完成,伺服报警
8脚和9脚不用接吗?

专业外协

网友A:
我说的不是细节,我说的是伺服的普遍应用,具体情况你参照厂家说明书。

专业外协

网友B:
1,2,7接电源24V+
8,9,33,34,36,41接电源0V
一般这些就可以了。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使能,报警,脉冲+方向。好多人不喜欢把使能外接,其实使能外接好调试,以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D:
松下的89不需要接,如果你想用伺服的左右你可以接7 30 29 1 2 6 36 37 23 24 41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