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4问题

楼主(2019-05-15):
大家好!现在有个问题qd75mh4控制4个伺服,其中第二三四显示正常,第一个一直不能伺服on,伺服放大器显示c1,正常应该显示d1,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01就是轴1伺服OFF,D就是伺服ON
下面是手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giNNeXO8ItPdBWGmyDLOA
提取码:sdoy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里给第一个伺服ON的信号是否正常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