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6):
求大神讲解一下sfwr sfrd 用处 ,读了半天手册 有点看不懂。。。最好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谢谢大神了!!

网友A: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单行车道D10,车辆只能一个一个的进去。车道能进去100。然后K1 进去,K2进去。到了出站的地方,就开始读取D10通道里面第一个车辆,也就是K1,然后D10就剩一个K2了,然后在读取一次D10里面第一辆车子,然后车道里面就没有车子了。如果你可以模拟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单行车道D10,车辆只能一个一个的进去。车道能进去100。然后K1 进去,K2进去。到了出站的地方,就开始读取D10通道里面第一个车辆,也就是K1,然后D10就剩一个K2了,然后在读取一次D10里面第一辆车子,然后车道里面就没有车子了。如果你可以模拟一下

D10存的是SFWR执行次数减去SFRD执行次数,每执行一次SFWR,D10加1,从之后D11-D110才是依次存储每次写进去的值。先进先出,SFRD把后面的最低D取出来,并把其他值王右移一个字,并把D10减1。流线式设备上用来传送产品过程OK/NG比较好用。

网友C:
循环检测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