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6):
用主控MCR 和 m8040 做急停哪一个好! 这2都有什么优缺点!大神们

网友A:
这两个都没有用过,不过即使你用M8040也要配合M8034使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没有用过,不过即使你用M8040也要配合M8034使用吧。

个人理解是MC主控一般用于局部,M8040用于全局,虽然都没用过,直接急停按钮接输入多方面,随便你在哪里引用
M8040不配合M8034,好像伺服定位是执行完再停吧。如果要配合M8034使用,你就得是双头电磁阀,M8034慎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是MC主控一般用于局部,M8040用于全局,虽然都没用过,直接急停按钮接输入多方面,随便你在哪里引用
M8040不配合M8034,好像伺服定位是执行完再停吧。如果要配合M8034使用,你就得是双头电磁阀,M8034慎用

M8040和M8034我也没用过。只是如果要急停,不可能允许你伺服定位在执行完在停止吧。不用双头电磁阀也可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8040和M8034我也没用过。只是如果要急停,不可能允许你伺服定位在执行完在停止吧。不用双头电磁阀也可以的啊。

不用双头,经常就是噼里啪啦掉一堆东西,特别是夹爪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