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19-05-16):
例如我伺服正限位X20常闭,负限位X21常闭,写正负限位报警时,我是否是需要把搜索回原点运行中标志位串进程序里让限位不报警,因为搜索回原点会碰到极限,这时是不需要报警。看了很多个人的程序,都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吗。

网友A:
一般是有专用特殊寄存器代表极限,像3U的M8343/8344,你只需要把输入点X对应进去就行,有些直接在设置里面定义。回原点会自己屏蔽极限报警。

网友B:
DSZR指令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