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6):
假如有9个功能一样的工作台,物体从0留到9一次流入动作,需要一个功能,这几个工作台顺序能打乱,随意拆除或接入,比如拆掉5,6,7,把4和8接上,或者把9和1倒一个位置,这个在逻辑上能成立吗?

网友A:
没看懂你要做啥?工作台是单独控制还是所有工作台共用一个程序?相互之间有没有通讯,用什么通讯?I/O还是协议?

楼主:
现在就是要求工作台独立啊,工作台基本就是气缸,动作滚筒,上面就一些IO信号。现在要求随意能调换工作台位置,调换后不用改程序继续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要求工作台独立啊,工作台基本就是气缸,动作滚筒,上面就一些IO信号。现在要求随意能调换工作台位置,调换后不用改程序继续使用。

只要你把工作台上的流线做成一样高,然后每个工作台的进口和出口能对好,不就可以了吗?既然是单独控制,干脆相互之间不做信号传递撒,反正你说的是同样功能。如果硬要有信号传递,所有程序都一样,对应好输入输出,中间用航插对插走IO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