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2107的屏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19-05-16):
我在官网下载3.44G的 GT WORKS3
但是安装以后,没有这个屏的选项
专心搞钱

网友A:
GS屏还需要安装一个补丁,GT WORKS3安装包里应该有的
手头没有安装包,没办法告知具体位置
或者百度一下
下载积分:+1(湛蓝小尔) 是的呢,找到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DISK1工具內有個安裝GS的軟件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2楼正解,GS的插件在DISK1里面

网友D:
安装包里面有个TOOL文件夹,里面有个GS子文件夹,点开之后,安装GS Installer.exe。 只有安装了这个文件才能打开GS系列的触摸屏
下载积分:+1(huxueyong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