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5-16):
点动西门子440变频器,显示0hz和13.5hz来回闪,电机抱闸打开了就是不转,速度和频率我都给定了,每次过一会儿,它又可以自己好了,又可以点动了,查信号线都没问题,

网友A:
你的运转方式不对

网友B: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怎样设定

楼主:
运转方式有自动画面给定速度启动,还有个旋钮切换到本地点动控制,有点动按钮,时👌时不好的可以点动控制

网友C:
你的频率给定是怎么给的,10V吗,稳定吗?

楼主:
点动的时候频率参数设置好了的,就是有时可以点动,有时又不行频率显示是0

网友B:
变频器里面的参数怎样设定

网友B:
变频器里面的参数是怎样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