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6):
用PLC走485通讯读取泓格I-7017模块数据,但泓格模块只支持DCON协议,而PLC又不支持该协议请教高人有什么方法可以转换??还请指点!谢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这个不就是自定义协议,
哪有什么方法转换,
和Modbus ASCII差不多,
读取的数据都ASCII,还要转换.
这个模块和研华4017差不多,
测电流时还要并一个电阻,

网友B:
上网找了一下,支持MODBUS RTU的呀。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网找了一下,支持MODBUS RTU的呀。
[attachment=233049]
[attachment=233048]

新款是支持但老款不支持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PLC能自由口通讯吗?能的话按协议搞就好了

网友D:
無協議的按資料格式發看看

网友E:
走无协议的 按照说明的指令发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F:
用无协议通信

网友G:
没办法,只能用他的PLC

网友H:
对啊,无协议通讯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啊,无协议通讯不可以吗?

用无协议通讯不可以!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I:
用通信协议工控,自己制定报文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