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6):
在百度上查询PLC相关的质料一般不加上西门子前缀的话,大多搜到的是三菱的,请问这些品牌PLC区别大吗?对于我学习了西门子以后学习别的PLC会有难度吗?

网友A:
概念上基本差不多,指令功能上有区别,各有长处。

网友B:
西门子在同级别PLC中,运算速度最高,稳定性最好,价格最贵。三菱的也不错,价格亲民,市场上假货很多,学起来也很容易上手。

网友C:
编程逻辑是一样的;只不过软件的操作,指令与软元件的定义等存在差异。

网友D:
首先它们的编程理念不同,三菱plc是日系品牌,编程直观易懂,学习起来会比较轻松,而西门子plc是德国品牌,指令比较抽象,学习难度较大,但指令较少,而三菱的指令较多,所以学习三菱和学习西门子的周期是一样的。三菱的优势在于离散控制和运动控制,三菱的指令丰富,有专 用的定位指令,控制伺服和步进容易实现,要实现某些复杂的动作控制也是三菱的强项,而西门子在这块就较弱,没有专用的指令,做伺服或步进定位控制不是不能实现,而是程序复杂,控制精度不高。过程控制与通信控制西门子是强项,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价格便宜,程序简单,而三菱的模拟量模块价格昂贵,程序复杂,西门子做通信也容易,程序简单,三菱在这块功能较弱。所以针对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控制方式。

网友E:
西门子控制伺服不难吧,向导里面设置好就行
引用 网友D:
首先它们的编程理念不同,三菱plc是日系品牌,编程直观易懂,学习起来会比较轻松,而西门子plc是德国品牌,指令比较抽象,学习难度较大,但指令较少,而三菱的指令较多,所以学习三菱和学习西门子的周期是一样的。三菱的优势在于离散控制和运动控制,三菱的指令丰富,有专 用的定位指令,控制伺服和步进容易实现,要实现某些复杂的动作控制也是三菱的强项,而西门子在这块就较弱,没有专用的指令,做伺服或步进定位控制不是不能实现,而是程序复杂,控制精度不高。过程控制与通信控制西门子是强项,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价格便宜,程序简单,而三菱的模拟量模块价格昂贵,程序复杂,西门子做通信也容易,程序简单,三菱在这块功能较弱。所以针对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控制方式。

网友F:
个人感觉三菱上手比较容易,因为三菱的程序设计是亚洲思维。  西门子上手比较难上手,因为西门子的程序设计是欧洲思维。   学什么用什么 和行业有关。   如果是汽车行业 一定要学西门子,  因为西门子在汽车行业运用非常广泛。

网友G:
小型集控,运动控制选三菱的多,大型系统选西门子的多

网友H:
会西门子的收入高

网友I:
三菱的定位插补有优势,西门子远程网络好用

网友J:
个人感觉还是西门子比较强悍点,做大型项目比较好做,而且西门子的系统做的好!
自动化逻辑值得学习。

网友K:
西门子新出的1200、1500和欧姆龙新出的NJ系列还有其编程组态软件,算是比较智能了,减少了挺多工作量,设计人员在使用时还算比较方便,但是维护人员在没有项目文件的情况下,要维护还算超级麻烦的,尤其是西门子,很可能你连程序都无法上传上来,比如博途版本不一致,GSD描述文件不全,等多因素都会限制上传。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