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接的是热电阻,怎么画的是热电偶的符号?

楼主(2019-05-17):
] 请教:实际接的是铂电阻,1 2 3的图不是热电偶的图吗?

网友A:
热电偶接1.2脚;
铂电阻接1.2.3脚;
下载积分:+5(aabbcc296)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可以接热电偶,也可以接热电阻
QQ: 2490453455

网友D:
画的很明白1、2接热电偶,1、2、3接是热电阻。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这个变送器有来历啊,看见那两个墨西哥产的可调电阻了。
瑞典inor

网友G: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H:
那两个电位器是调整零点和量程的
下载积分:+5(aabbcc296)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