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触摸屏,我想导入位图,0.1显示的图片

楼主(2019-05-17):
刚刚准备学习三菱,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没?
在画触摸屏,不想用三菱的图,太丑了。我怎么给指示灯改变图片,或者,能有0和1显示的位图元件也行啊?
专心搞钱

网友A:
你可以在公共设置--部件里面把你要的图片做成部件,然后在对象--部件显示里面点击位部件,就可以随意调用你设置的部件了。部件可以画图建立也可以图片导入。
下载积分:+1(湛蓝小尔) 谢谢老哥,稳得很。OK了。